allegro 怎么导出gerber设置

楼主(2011-05-03):
一般出gerber的话都是比较固定的几层 ,那有什么方法把出gerber的设置给保存下来,但下一次画图时只需要导入相应的文件就可以快速出gerber了  谢谢了

网友:
好像不可以,期待有好的方法

网友:
选中所有设好的层,在任何一层上点右键,save all checked,即可产生 film_setup.txt 文件,以后调用时在gerber设置窗口中点 add,(16以下版本是 load),选择 film_setup.txt 文件即可导入。

网友:
直接用旧的文件作为新的模板,把里面的东西都删除就好了。这样的话gerber配置,孔设置,板层以及颜色等都不用重新再设置了

网友A(2011-09-28):
哪里要这么麻烦,直接在Export里导出设置就好了。

可以逐项解释下每个复选框对应的意思吗?个别的不明白~

网友(2013-02-22):
还有不明白的我教你 口170762386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哪里要这么麻烦,直接在Export里导出设置就好了。

已试,的确可以!谢谢啦!

网友(2013-06-25):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