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覆铜参数设置

楼主(2011-05-03):
如图:

不管在这里怎样设置,铜皮总是像下面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让设置生效呢?

网友:
用 shape/select shape 命令,选中画好的铜皮,点右键,选择parameters,再更改铺铜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让覆铜的全局设置生效呢?能指点下吗?

网友:
我的一般做法都是先铺了铜然后再改参数~

网友:
全局设置好像对填充方式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