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T name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我在原理图中创建了VCC3V3的电源符号,用Edit/Browse/nets查看时,object ID VCC3V3的NET name变成了GND,为什么?

网友:
    应是与其他GND符号连接在一起吧 高亮此NET看看是否接到其他接地符号上呗
    Try Try ba

楼主:
    谢谢,让找到原因了,多拉出了根线到地

楼主:
    还有问题是我已经导入网表到ALLERGO了,而且已经布局好了,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不用全部更改

楼主:
    导入网表不会影响布局

网友:
    从allegro选择插入逻辑,设置好路径即可

网友:
    如果RefDes没有更改    就没有影响

网友:
    其实RefDes有更改也照样可以识别,前提是你不进行RefDes复位的操作,这点比Alitum智能多了

网友A: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你没有设置Import文件夹

网友:
    我导的是网络表,请说下IMPORT的步骤?
详细的交下我!!
先谢了!!!

网友: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是什么问题?
是在元件序号里有不规则的字母 符号等,如 R31 你写成 R31(NC)去了就可能出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