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高手解惑:关于双面板(不敷铜)PCB上信号线的返回路径?

楼主(2011-05-04):
        正在看《信号完整性分析》(美Bogatin著,李玉山 译),真有醍醐灌顶之感。
        看到“第七章 传输线的物理基础”说:信号线与其参考平面之间会产生回流电流,这个对于多层板来说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信号层都会找到自己的参考平面(电源层或地层)。
        我的疑问是:我们最常用的两层板,只有顶层和底层,而且空白处也不敷铜,那么无论是顶层还是底层的信号线,它们就失去了“参考平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解释信号的返回路径和回流电流?

         请各位大虾、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那你layout的板子不是一塌糊涂吗,2层板同样要留回流路径的

网友B:
    尽管没有平面,高速信号还是会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
    有平面时,信号线正下方的路径就是阻抗最小的路径

网友:
    参考电源或GND回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layout的板子不是一塌糊涂吗,2层板同样要留回流路径的

不敷铜也可以的,用线连好地和vcc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尽管没有平面,高速信号还是会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
    有平面时,信号线正下方的路径就是阻抗最小的路径

正解,或者说:信号传输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电场和磁场,它们综合产生的感应电流就是以回路电流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给它们最短路径是最好的归宿,你不给它们路子,它们也会找路子,实在找不到,那就只有乱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或者说:信号传输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电场和磁场,它们综合产生的感应电流就是以回路电流的方式体 ...

    请继续指教
我说的这种两层板不敷铜的情况,如果顶层信号线没有找到对应的底层铜箔,您说的感应电流(回路电流)是在板基材料中(比如FR4)中流过吗?如果是,此时信号线的传输阻抗是多大呢?

    对于我们最常用的两层板,即使不敷铜,几十兆的频率,跑起来也没有什么异样,这是为什么呢?好像与特性(传输)阻抗的理论有冲突啊。

网友:
    应该是以它最近的信号线作为回流路径吧

网友:
    可能您对特征阻抗的理解有误,你可以先看看关于对特征阻抗的正确描述,特征阻抗跟什么有关,电流回流最基本的就是选择最小阻抗的回流路径。

网友:
    个人感觉,对于两层板PCB来说,参考的回流路径肯定是不能top与bottom互相参考的。。。。走线是应该以同层附近的低阻抗走线或者shape为参考。。。。差分就互相参考,单根走线就以临近的地线或者电源线为参考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2012-11-07):
          在广泛使用网络这一概念的低速电路中,“地”同样大行其道,“地”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在低速电路中,之所以不用考虑信号的返回路径,就是认为所有的电流都将汇合到“地″这个无穷大的容器,同时认为“地”就是一个等势体,因此也不关心其中的电流流动。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高频时,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的回路电感要最小化,那么,返回电流是紧靠信号电流的,只要附近导体允许,返回路径会尽量靠近信号路径分布。如果周围没有导体可以提供返回路径,那么自由空间就成为返回路径,这就带来了emc问题。

网友:
    如果不覆铜的话,应该几十兆信号线都是傍地走的吧

网友:
    其实有信号出去,那么必然有相应的回流信号返回来,这是必须的!那么双面板,没有好的参考平面,信号就会找附近的低阻抗媒介回流,一般的都是地或者电源,而不会是板材。低速的时候,这些回流不会对电路造成什么影响,但高速时,附近的几个信号都在同一段地或电源上回流时,会造成很强的串扰,从而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低速板对极个别高速信号线用地包起来的原因,一是提供回流,还一个就是防止串扰其他信号,还一个好处就是回流路径所圈的面积小,辐射也小。

网友D:
顶楼上.其实一般的双面板厚都为1MM以上的厚度,此时,即使信号线下方是GND或电源.信号返回路径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回流经过..因为信号线距离返回路径的距离太大了
对于重要的信号在双面板的处理就是包地.即人为指定其返回路径.用SI9000计算阻抗时,选择共面模型即可.

网友:
    低频信号!

网友:
    两层板厚度是多少?1MM?  参考什么啊>?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D:
顶楼上.其实一般的双面板厚都为1MM以上的厚度,此时,即使信号线下方是GND或电源.信号返回路径也只有很少的一 ...

两位理解很对,最近在弄双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楼上.其实一般的双面板厚都为1MM以上的厚度,此时,即使信号线下方是GND或电源.信号返回路径也只有很少的一 ...

两位理解很对,最近在弄双面板!测试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2016-11-21):
    我的理解是,参考应该是相对的,在板子上,信号的电压是可以突变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电流必然形成回路,只是有参考平面的话回路会相对好找一点,没有平面信号也会通过其他路径回流。

网友(2017-06-19):
    对一些高速线通过同层包地来实现使用共面参考。对一些低速线,走的回返路径可能就是你的相邻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