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serdes芯片

楼主(2011-05-04):
Altera以及Xilinx的Serdes是自己搞的吗?

网友:
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此外要注意,集成的这种SerDes比分立的在性能上还是差一点。

集成的能够驱动背板的Serdes速率目前还在10Gbps左右。

楼主:
Altera不是号称最新的StratixV能到28G单通道吗?

网友:
符合SR 或 VSR规范的,chip to chip 或 chip to module,而且看看他们的眼图就知道啦,那还是从发射端打出来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至少背板AlteraFPGA驱动不了28G?

网友:
提供Serdes解决方案的厂家:IBM、LSI、Fujitsu、TI、Avago。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一剑封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