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问题

楼主(2011-05-04):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6'.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5'.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4'.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3'.

在导入网表时出了如上所示的问题,不知道是问什么?这个是个二极管。怎么会有多pin呢?

网友:
    不言不语

网友: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对应看一下,不匹配吧

网友:
    symbol和封装中引脚数量不一致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还是自己压根儿就没分析过?

网友:
    原理图和pcb封装的管脚名字和个数不对应哦,亲~

网友:
    可能是做封装时这几个pin num没有定义,而在原理图里却有定义了。

网友:
    Loading... E:\IP CAM-HI3512\ALLEGRO/pstxprt.dat
    #38 WARNING(SPCODD-38):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2423.
              ERROR(SPCODD-47): Packaging can 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file E:\IP CAM-HI3512\ALLEGRO/pstxprt.dat could not be loaded. There might be syntax errors in this file. Ensure that the syntax is correct before proceeding.ERROR(SPCODD-382): Error at line 2423 in file E:\IP CAM-HI3512\ALLEGRO/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IP CAM-HI3512\ip cam-hi3512-main.dsn" -n "E:\IP CAM-HI3512\ALLEGRO"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 Done ***
哪个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帮我解决下!!

网友:
    ref可能有空格等非法字符

网友: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6'.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5'.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4'.
ERROR(SPMHNI-195):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 is missing pin '3'.

是你PCB做的封装里没有这些PIN,你封装有问题,原理图里你画的是6PIN的封装是2PIN的可定出现错误

网友:
    Symbol 'FR1039R2' for device 'MA121/TO_FR1039R2_FR103是显示的是封装的类型不一样,
是你的封装对不上引起的,改下就OK!再不知道联系我Q274975608,跟你搞定

网友:
    SYMBOL 和封装不对应呀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封装和原理图不一致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