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 Type

楼主(2011-05-04):
请教:
我在pads Layout的padstack中定义了盲、埋、通孔,V1-2, V2-5, V5-6, V1-6,走线时右击选VIA Type,有Automatic, Partial, Through三项,却只有Through中有自己定义的那个通孔V1-6,Partial中是空的,很不解,望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注:
1、我希望能在走线时任意切换使用这4种VIA。(当然,我会注意到当前的层是否与VIA冲突)
2、Design Rule - Default - Routing中,4种VIA全都移到了Selected vias框中,Layer bias的Selected也包含了所有6层。
3、Layer Pair不论为Top/Bottom,还是Top/Inner layer 2,都不能在Partial中找到埋、盲孔。
如果还需要提供什么信息,请告知,多谢!刚从mentor Expedition PCB转过来,还没适应

楼主:
对了,同一个板子,我换到PADS Router中,VIA Type却是正常的,4种类型都存在,但我希望能在 LAYOUT中实现,尽量少切换两种软件吧~

楼主:
? 播放这个还要密码?

网友:
这个视频还要密码啊,密码是多少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很困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一直是没看成,不过局限于这一问题的话似乎有眉目了:

在V1-2, V2-5, V5-6, V1-6都定义好的情况下,
Design Rule - Default - Routing中,4种VIA全都移到了Selected vias框中,Layer bias的Selected也要包含所有6层;另外Drill Pair也要设好。
这时,用pl <n> <n>这个Pair Layer命令已经可以完全控制4种孔了!(当然,要保证每种Layer Pair仅对应一种VIA,绝大多数情况还是可以的)

网友:
    视频是一个网友给我的,密码bbs.preboss.org

网友:
    我只用L就可以控制这几个类型的via了

楼主:
    多谢分享!
另:“只用L控制”是指假设当前在第二层,想打个V1-2的盲孔就输L1,想打个V2-5的埋孔就输L5?
我还是仔细看看视频再讨论吧,也许里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恩,讲的很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