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个Altera高速开发板的叠层设置

楼主(2011-05-04):
第一个是StratixIIGX的SI板:

第二个是StratixIVGX的SI板:

楼主:
这种叠层对于高速走线有什么好处呢?这2种开放板的高速通道最高速率分别是6G和8G啊。
为什么不采用微带走线叠层方案呢?!!!

网友:
是不是这样会使 电源路径和地路径间的阻抗尽可能的小,以尽量减少电源与地之间的压降损耗。所以要地层紧邻电源层~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是不是也是为了对称!!!

不知道将第一附图中的6和7层对调,这样8和9层形成微带层,会否对高速走线效果更好呢?

网友A:
第二种分层没有严格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分层没有严格对称

能否浅述一下对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