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的网络高亮

楼主(2011-05-04):
如题,请教一下:
pads Layout 2005中,我希望能把所有未连接的引脚都高亮,比如高亮成灰色(表示不可用)。这个能实现吗?
Ctrl+Alt+N中没有像 mentor Expedition PCB中Net0这种网络;
Ctrl+Alt+C中的某层和Connection也似乎很难实现这个目的。
(除非走极端,在Ctrl+Alt+N中把所有Net都高亮,再在Ctrl+Alt+C中把各层显示成灰色)

楼主:
哪位知道怎么做,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1,在pads中,没有网络的管脚本身就不可用.所以无需设置,如果想查看无网络的管脚有哪些,可执行:file->reports->unued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的我认为,就一个个的PIN选择,然后执行edit-->highligh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显然太麻烦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的目的不是统计哪些Pin没用上。
走线时,我们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对着原理图。选中一个脚,F2/F3,发现是个Unused Pin,有些浪费时间。

网友:
    cadence可以,pads没找到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的目的不是统计哪些Pin没用上。

软件版本:9.3

楼主:
    用我的老掉牙2005 SP2果然没找到怎么显示这个,貌似2007就开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