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怎样避免出现Tacks以及走线后的修线

楼主(2011-05-04):
Ctrl+Alt+G --> Routing --> Show Tacks 可以看到板子上很多小菱形(Tacks)
我在走线时,好像有时候无法避免出现Tacks。至于我为什么在它身上纠结,是这样的:
45度走完的线,如果希望把线修一修,对于两端没有连接Pin的那段线是可以直接移动的,不影响之前的45度状态。但如果遇到某一端有Pin连接或者有Tacks,则修线时会变成任意角度的线,这太影响美观和统一性了!
请问,对于一端有Pin应该怎样修线?对于一端有Tack应怎样修线?
当然要是能够在走线时完全避免Tacks的出现,那就更正点了!
谢谢各位帮忙! 我刚从Expedition PCB转过来,还有些不习惯

楼主:
顶顶~ 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貌似 我不会用 我用动态布线来修线  以前和protel自动推挤 但是pads老是弄出来任意角 很变态 不玩了

楼主:
你是指直接动态布线走线吧?我也喜欢F3动态走线。
不过貌似大家都喜欢把DRC关掉,手动布线,并且走线也设格点。
关于走线设格点是为了修线时的方便吗?(Expedition PCB中修线是非常漂亮且快的,不知PADS中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PADS的修线功能没有EE方便和快速.

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更多的是靠自己良好的设计习惯.走线时有很多习惯需要养成......唉,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不过show tack这一项,我通常都不开启的.

楼主:
非常感谢,Jimmy大神,你能大概分享一下自己的走线习惯吗?
我想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
1、关闭Show tack。
2、关闭DRC。
3、多用F2手工布线,较少用F3配合DRC On。
4、走线格点和显示格点都为最小Clearance/width的一半。
5、走线尽量一次成型,避免过多修线。
但实际上我总是这样:
1、打开Show Tack。
2、打开DRC。
3、主要F3动态布线。
4、设走线格点。(用PADS画板,这个好像必须得设,否则挺麻烦。因为PADS修线太麻烦了)
5、走线总是很少一次成型,总要最后集中修线,或中途多次修线,严重影响速度。

楼主:
发现如果能有几个同事一起讨论的话真的进步非常快,可惜就我自己呀……
并且工作时间基本没法上网,想逛论坛和大家讨论也很难。

网友:
一般走线都用router,对tacks也很烦,明天我也想发点心得和疑问,

楼主:
因为纯属自学,所以没任何偏向。我当前就是Layout和Router切换用,想起哪个工具实现方便立马就切换过去。当然很多功能还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Jimmy大神,你能大概分享一下自己的走线习惯吗?
我想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
1、关闭Show tack。 ...

1-5 差不多吧

第4点的格点通常设置为走线宽度或走线宽度的一半.

其实像楼上有朋友说的用router来走线, router的推挤及布线功能也很强大.

我个人的用法是:高密度的单板,我通常是layout+router(router占60%)
                         一般难度的单板,我通常是layout +router(router占30%)

网友:
走线尽量一次成形,避免后续修改的工作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一次成形这个不容易做到吧....
我一般是关DRC,,,格点和线宽一样,
手工布线60%,,,30%的ROUTER修线...

网友:
自从在router下勾上图中的两个选项后,tacks少了很多,但修线的次数增多,前两天我本来有个想法就是把焊盘尺寸取英制的整数,试了两天效果不理想

而且用pads走线最怕出现下图中的线,用shift+s都很难弄直;

另外试用了
3、多用F2手工布线,较少用F3配合DRC On,
4、走线格点和显示格点都为最小Clearance/width的一半。
也很不习惯,我现在格点和显示格点都设的很小,gd 5~10,g 0.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ljdx图中显示的线,我觉得只有重走或者在走线时设格点这两种办法了。设格点走线貌似在PADS中很普遍哦~

网友:
我也是纠结中

网友(2011-07-14):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关于格点, 我通常是设置为线宽,或者线宽的一半.走差分线时我通常设为0

网友C(2011-08-31):
PADS中走线确实总出现任意角度,而且又不好修,真是纠结~~~这个软件不是很强大吗?

网友(2012-06-28):
引用 网友C:
PADS中走线确实总出现任意角度,而且又不好修,真是纠结~~~这个软件不是很强大吗?

快捷键AD是允许45度走线
AA是允许任意度走线
AO是允许90度走线
你不会是用AA吧?我通常用AD模式

网友:
正好说反了,格点越大越容易减少Tacks。你想想,G0.01和G5,哪个更容易对齐?
从我开始做PCB设计这么多年,100%用Layout,走线最小格点没有小于3mil,通常5mil,差分对按照线中心距的1/2或1/4,先用1/2,对不齐了再用1/4。

网友:
    将格点设置为线宽的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的时候,如果板上有几种线宽的话该怎么办呢?例如:电源和信号线,地等的线宽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要经常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