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有没有FIX功能,太恐怖了!

楼主(2011-05-04):
电路我经过复制粘贴后,有几处自动给我加上了结点,我重导入网表到PCB时发现本来已画好的PCB多出了几根飞线,这才发现的.

网友A:
我利用 OrCAD 在畫電路圖,目前使用的是16.3版.  因為計劃多所以PCB也多, 也是有重複的地方, 所以也是常用複製貼黏相同的部分, 沒有遇過樓主的問題. 到是常常發生複製貼黏擺放器件和接線擺放不好, 造成自動加上節點於相交的線上. 目前好像 OrCAD 沒有修復此問題的功能. 想請問樓主你用的 OrCAD 是幾版的? 才會發生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利用 OrCAD 在畫電路圖,目前使用的是16.3版.  因為計劃多所以PCB也多, 也是有重複的地方, 所以也是常用複 ...

我用的16。3版,因为是整页复制到新建的页,放得不准,放下后,要整块电路移动,估计是移动时连上的。

网友:
如果是要整頁面複製, 也可到根頁面中直接選擇所想的複製的頁面, 然後貼到別的文件裡面的根頁面.
如果是同一份文件裡面要複製, 則是要先複製頁面, 然後將此頁面更換名字, 最後才貼上剛剛的頁面.

以上這樣的方法都不必去調整頁面大小, 只要去修改頁面的抬頭區塊(Title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