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设置过Shape的Net Short属性吗?

楼主(2011-05-04):
我用S1:S2的方式始终不能添加属性,请设置过的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NET_SHORT是对PIN和VIA的属性,,不是针对SHAPE的……

网友:
    你说的S1:S2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Shape的Net Short我怀疑是 你2个焊盘中间有个隐藏铜皮例如放到MANUFACTURING/SHORT_BOTTOM 这个铜皮跟两个焊盘都覆盖着 从板上看没有DRC但是实际出光汇的时候BOTTOM层里添加了MANUFACTURING/SHORT_BOTTOM 这一层 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连到一起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SHAPE本身没有短路属性的 是通过我说的那样类似出来的

网友:
    S1:S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16.3版本新功能介绍说Shape已经支持Net Short属性了,但不知道怎么用,S1:S2是按VIA或PIN的短路属性格式列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3的帮助内容……

只支持静态的shape

楼主:
    谢谢FLY,刚才试了下,NET_SHORT确实可以支持静态的Shape,动态不行!

网友:
    剛剛試了下,可以設定喔~~s1:s2是各代表兩端的Netname,但~~宣告時,必須為大寫喔

网友:
    我用的是15.7,试了一下不行,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