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拿allegro画好第一块班了。。请教一些生产问题(叠层,gerber等)

楼主(2011-05-04):
叠层问题
当初建立电路板的时候,由于只是2层板,所以用wizard建立好了,导入网表就直接开始画了。。没考虑叠层问题
在setup-material和setup-subclass-etch里看了一下,目前就是
铜/塑料/铜这样三层,厚度都是默认的,这样有问题么?一共也只有10.4mil
送交板厂生产的时候,需要告知他们总板厚吧。。大概是1.6mm的样子
这样的话,板厂会自行增加fr-4的厚度么?不会增加铜厚吧?
fr-4厚度的改变,会对等效电阻电容之类的参数造成影响么?我记得相邻两层半之间如果间隔太薄不能走平行的信号线,但是厚一点就可以..

然后是gerber问题
我翻的那本candance教程,最后给出了n多的电路板加工前的准备工作
其中之一是建立丝印层,我不明白,这个不是在画板的时候已经有了么?为何还要再建立一次?
板子里的componnet-def des的silkscreen_top/bottom不是一直打开着么?
之后的artwork(manufacture-artwork),就是gerber吧?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drill层,是不是说,出完artwork,布线与打孔的文件就都有了?
但是之后,这份教程里还额外提出了一个建立钻孔文件的步骤(manufacture-nc),这是怎么回事?drill层在art里不是有了么?

artwork做起来似乎很麻烦,top层的4层,bottom层的4层,soldermastk top/bottom的5层,pastemask top/bottom的2层,silkscreen top/botoom的4层,drill的3层,是都需要放进去么?有么有什么简便方法?

从实际情况来说,给板厂的文件都需要有哪些?是不是只有artwork就可以?还是nc drill也需要?
直接给板厂brd文件是否可以?我记得以前protel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板厂pcb文件

有没有什么小工具,类似fpm那种的,可以直接输入brd,输出生产文件的?

谢谢大家

网友:
LZ问题不少
1. 层叠问题需要你在制版PCB时向厂家单独发文件说明,如你的层叠顺序及每层厚度.因为你发送给厂家的Gerber文件中没有层叠信息,就算是你把层叠信息加到brd文件中,并把brd文件发送给厂家,厂家也不一定看,最后可能与你的设置并不相符,所以最好另外提供层叠信息文件

2. gerber文件与你的brd文件相应层显示并无关系,向你说的silk层打开了,但也可以关闭啊,难道gerber文件的丝印层也随着你的打开关闭变来变去?建议LZ先看看资料

网友:
建议你还是仔细的找下教程看看gerber文件需要哪些层,再有叠层厚度改变会改变很多参数,比如阻抗;

楼主:
我看到的教程里说,
gerber需要top层的4层,bottom层的4层,soldermastk top/bottom的5层,pastemask top/bottom的2层,silkscreen top/botoom的4层,drill的3层,
这些东西
我想确认两个问题

1.这些层全都是必须的么?
2.visibility的设置,对manufacture--artwok操作,添加那些层,生成artwork文件,没有影响吧?

网友:
问题1:制板gerber可以没有pastemasktop/bottom,但这两层是焊接时需要的,也就是说都要生成gerber;
问题2说的不明确,你缺哪些层就添加,对其他的没影响;

楼主:
问题2我这么说吧
比如我在color/visibility中,关闭了silkscreen-top层的显示
但是在artwork中添加了silkscreen-top层,这样出来的gerber应该不影响制版吧?

另外,焊接方面,如果我只是对着silkscreen手工焊接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出pastemask层了?

还有,pastemask层如果出来的话,是不是焊接厂那边就不用根据silkscreen焊接了?也就是说,即使我做出来的板子根本没有silkscreen,也应该能焊接?只是调试不方便?如果做的产品处于某种考虑,要求不许有丝印,是不是就得这样来?

楼主:
哈哈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以soldermask为例

教程里,添加soldermask_top的方法是

在color/visibility里,打开soldermask_top所需要的那些层

然后在avalible films添加soldermask_top
重点是,添加之后,allegro会自动在这一层执行match diskplay!

而一般来说我都是不管当前显示什么,直接建一层,然后把不需要的cut掉,需要的add,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e。。又出现新问题了

drill层里需要添加
manufacture/nclengend 1-2 这一层
可是我的manufacture里没有nc legend。。
之前已经设置过nc paramater,并且做过drill了啊
我用的版本是16.3,莫非去掉了nc chart了?

楼主:
e。。是我自己没在nc lengend里添加chart

我用的图纸是a size的,所以没地方摆drill chart了。。

这样的话问题就是,如果我不提供drill chart的话,会影响pcb生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