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rror [ALG0054],Error [ALG0045]

楼主(2011-05-04):
#1 Error   [ALG0054] Conflicting number of parts per package (2) for U8-1: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4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8: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5.30, 1.60).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U8

网友:
原理图符号有问题
比如一个元器件,有2个相同的与非门模块,你画原理图符号时,把他分成了两个PART来画,二个与非门相同,所以画的PART采用了homogeneous模式,但两个模块公用一个VCC和GND,在画原理图时,你调用第一个PART时将VCC和GND画好了连接,但你调用第二个PART时,将VCC和GND引脚忘记了,因为二个PART的VCC和GND引脚相同,所以会提示你同一个PIN连接到了不同的NE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不过怎么解决呢?

网友:
画元件符号时,如果两个PART不一样,选择Heterogeneous模式,比如1个元件含2个与非门,你第一个PART和第二个PART基本相同,但只在其中一个PART上画VCC和GND

网友:
我也是我也是 谢谢

网友(2011-09-07):
四级会员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