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1-05-04):
用HYPERLYNX做频率与阻抗的仿真。得出曲线,但不明白此曲线代表啥意义
梅红色曲线为只有2.2uF电容时的曲线。
红色曲线为2.2uf和0.1uf一起加在电源上得到的曲线。
为何会得到这样这一根红色曲线呢?

网友:
    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显然到高频时0.1u在起作用了

楼主:
    还有问题:
1.2.2uF电容的寄生电感为0.5nf,目标阻抗为40毫欧。如果由F= ZMAX/2L
    得到F为12MHz,可从图上可见只有5MHz。这是为什么?

2.为何单放2.2uF电容时在5MHz以下符合要求,放上了0.1uF电容后,反而不符合要求了。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
    3.放上了0.1uF电容后,为何会出现10MHz后阻抗突变的曲线

网友:
    出了自身寄生电感,还有安装电感,不知道有没有算上。
严重怀疑你除了放了一个0.1uF还做了别的,比如plane电容有所减小。
放了0.1uF后,在10MHz左右发生了并联谐振,之后进入了0.1uF电容的自谐振区。

楼主(2011-06-03):
    没有做别的事情,安装电感还没有考虑。10MHZ那,应该是2.2UF起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