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保护措施有那些?

楼主(2011-05-04):
请高手指教,在一个用干电池的便携式产品中,为防止电池反接损害电路,电路中添加保护措施除了保险丝还有那些?二极管也可以,但需要二极管压降比较小的,有没有压降在0.2V以下,电流在1A的二极管啊,型号是什么?多谢啦

网友:
可以用蕭特基二級管 (Schottky diode), 順向最大壓降約為 0.3V 到 0.4V 不等. (依型號與廠家不同, 造成有差異)
例如: SS14. 下方是 SS14 順向壓降圖, 請你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是觉得压降大了点。

网友:
二极管不可能比这更低的了

网友(2011-08-19):
呵呵,只能用肖特基二极管了,电压高点,电流再大点的话,用低导通电阻,大电流的MOS管

网友:
用场管就好了,压降非常低,基本电流都能做到2A。AO3401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
防电源反接又不是二极管串在电源中,刚好是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电源,所以管压降根本不用考虑,请楼主三思.

网友:
 ,按照楼上的接法,能防反接嚒

网友:
可以用PPTC加肖特基的方法,电源正向时,二极管不动作。反正接时,二极管动作,从而电流过大,PPTC断开。这个的一个好处压降低。

网友B:
干电池最好不要加二极管,三极管,功率损耗大,加个低阻的保险就可以了,防止反接不一定要电子搞定,机械也可以啊,根据干电池的外形,机械在正极做一个凹糟,正接可以通电,反接不通电。

网友(2011-09-28):
引用 网友B:
干电池最好不要加二极管,三极管,功率损耗大,加个低阻的保险就可以了,防止反接不一定要电子搞定,机械也 ...

11楼有理,支持!

网友(2019-10-08):
8楼说得对,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