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关于VIA

楼主(2011-05-05):
请教各位:
1、假设4层板,通孔VIA,在第二层无任何电气连接,那么为了减小寄生电容我们希望能将该VIA在这一层的Pad删除;若第三层该VIA与Plane或Trace连接,则希望保留该VIA在这一层的Pad。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若在pads Layout不能实现,那么应该在CAM350中做?
2、Via与Plane的连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希望是Flood over via。而在某一块Copper pour或Plane Area的设置中(Property-Option),Flood over via这一选项总是默认不勾选的,怎样才能让他默认是Flood over via呢?或者有没有其它办法达到默认VIA与Plane连接时不用花焊盘,而是整个被埋在Plane里面?
谢谢!

网友:
1,板厂在处理时会将第二层的PAD删掉的
2,第一次画灌铜框时,选上flood over via,以后每次画的shape都默认是flood over via.

楼主:
非常感谢Jimmy!
关于第一点,
我之前问过板厂,他说最好在Gerber时自己处理,我当时还以为PADS有这功能呢,因为之前用Mentor EE是可以在出Gerber时设置的(板厂的人用Altium Designer,估计这软件也可以设置)

当然,若是有办法在发Gerber前自己处理好,那就更好了!毕竟这才是真正完整的设计呀。
若是每次都要提醒板厂处理,哪次忘记了可不太好,虽说这只影响信号质量,不影响功能。

网友:
板厂不会忘记的,嘿嘿.这涉及到他们的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了想,这应该不影响其成本,因为对于某内层一整层的所有铜箔(包括走线,Plane,通孔引脚焊盘,VIA焊盘),都是由蚀刻一次性生成的。

楼主:
    关于问题一,我今天总结了一下:
下面以PADS2005 SP2为例,
    1、对于Top/Bot Layer,不管是No Plane还是Split/Mixed层,有无电气连接的VIA的Pad(焊盘)和通孔的Pad(焊盘)都将出现在Gerber中。(很合理!)
2、对于内层,Split/Mixed类型的层会自动将有电气连接的Pad(焊盘)出在Gerber中,而将无电气连接的Pad(焊盘)删除。(非常棒!)
    3、对于内层,No Plane类型的层,无电气连接的Pad(焊盘)也会出现在Gerber中。(这个很不满意!)

对于第三种情况,不知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PS: 据说PADS2009及之后版本可以自己设置出不出Pad,对于PAD2007及之前版本无此设置项。(待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腐蚀掉的铜会存在在溶液里,可以回收,再把铜弄出来(电解吧?)。所以你板子用的铜越少,板厂越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过孔属性窗口,新建过孔时都会自动生成start/inner layer/end这三个层,并且不可删除。
    在没有其他设置的情况下,inner layer的设置参数,会在内层呈现,以6层板为例,那过孔2~4层的参数都是与inner layer中设置的相同。
如果想单独设置某内层,只需单独添加并设置即可,如图 添加了inner layer 2层,并把焊环和焊孔尺寸设置为相同。回到PCB中查看过孔,第二层的就不会出现焊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什么玩笑,腐蚀的时间不用钱哪?再说回收那点铜的人工费用不是钱吗?
    你知道腐蚀液的价格就比你回收回来的铜便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厂不会自己做回收工作。应该是将废液卖给专门回收的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兄台的解答,我觉得似乎有一丝不妥:
假设把某VIA内层焊盘和焊孔的尺寸设为相等的值,这样如果此VIA在内层有电气连接,并且是和Trace相连的,那么此处将是直接的Trace连接到内壁镀铜的Drill,这样连接性将极不可靠,不是吗?
焊盘本身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此处的连接能够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没错的话,老兄你1楼第一个问题的是layout里如何实现去掉内层焊环。我的回答也是针对此问而答,可以实现想删的焊环删,想留的焊环留。所以没有任何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描述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举例说明吧:
六层板,
L1_component
L2_GND
L3_SIG
L4_SIG
L5_Power
L6_Component
(USB_DP,USB_DM走线从L1经2个VIA切换到L3,再经2个VIA切换回L1)

这样,USB线上这4个VIA在
>> L2_GND,L4_SIG,L5_Power层的焊环是非常期望删除的,
>> L3_SIG层的焊环绝对要保留,
>> L1,L6层都会自动保留。

而你的方法是,对于某种特定VIA,内层一律删除焊环,这和期望是不相符的。
我在8楼总结出一点点规律,但对于No Plane类型的层,却是没有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做事情要灵活啊。。。
你看过孔编辑窗口左侧不是有个Decal name的列表么?
你再看看过孔属性窗口,不是也有个Via name 的下拉菜单么?
这不就可以灵活选用不同设定的过孔了么?
如果6层焊环全需要,就创建一个一般的过孔,
如果个别过孔的个别层不需要了,就创建一个删掉某层焊环的。
这不就全实现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如此细致的解答!
是我在最初没仔细看你的贴子,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一个整体的Inner Layers,忽略了下图及文中的“Inner Layer2”。

这样,每个层都可以单独处理,理论上说完全可以实现我的目的的,多谢!

但是,一个板子上千百个VIA,每根信号在各层间切换,真的靠VIA Property来控制的话真是个艰巨得几乎不可实现的任务啊。不管怎样,至少这个方法理论上说可行的。

PS: 搞笑的现象,对于VIA1-2这个盲孔,用此方法,我居然可以给它在Layer3, Layer4添加焊环、焊孔的尺寸……

网友:
老板要的是結果,不是過程,

网友(2012-01-19):
在ALLEGRO出GERBER时,要在内层的设置如附图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不用费神,直接把所有内层全设置为混合层,就解决了内层焊盘(包括过孔焊盘)的有无问题。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更不用费神,我从来就不在Flood over via前打勾,它照样会把所有过孔Flood over。因为我在热焊盘设置里,把所有Drilled Thermals的圆形焊盘设置成了Flood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