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读取电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2011-05-05):
麻烦请教大家一下,cst中如何读取电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vb语言是什么?

网友(2012-07-25):
在2D/3D结果里可以直接读取整体电场的最大值(含坐标定位),也可以通过选定不同的切面来确定该切面各点场强大小或各点X、Y、Z分方向场强大小。VB语言就是Visual Basic编程语言,CST编程用的就是VB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