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的win7系统无法安装dxp2004sp2?

楼主(2011-05-05):
各位好:
      我的电脑是dell的win7家庭版,在英文状态下安装DXP2004,十几二十分钟后提示无安装中断:dxp2004sp2  was interruted before your software was fully installed.You can retun this installation at another time to complete the setup of this software.卸载安装几次都是如此。有朋友也是win7家庭版(惠普电脑),可以正常安装使用。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有没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我笔记本是64位的,有啥方法可以安装呢?拜托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办公室的电脑也是DELL家庭版的,我来公司上班后,装的DXP2004,刚开始用的好好的,后来过了两三个月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找问题找了一天也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急用,索性就从网上下了个AD6.9,就好了,然后又用了两三个月AD6.9又坏掉了,这次不是很着急用,就从网上找原因,问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win7不兼容,然后我重新装系统,XP的,现在都还在用,建议LZ不要用win7系统,虽说好看,但是不实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的win7是压根无法安装dxp2004啊,,但我朋友的win7可以安装哦,用了好几个月,暂时没发现问题,他的是惠普32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建议LZ回复帖子,不要直接在后面跟帖,因为我不在意的话就看不到,如果你回复的话我在下次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如果我在线的话还会提醒~
其次你的那个问题,win7不兼容,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而是时好时坏,不稳定。以前一个同学装的win7烧程序的时候,老出错,就是实现不了自己想要的功能,看看程序是对的啊,最后在别人电脑上一烧就OK了,我那同学最后就把win7给卸载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LZ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先下一个AD6.9看看情况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阁下啊!
    本来想直接回复你的帖子,但又想一边看着你的帖子一边回复,所以就干脆在后面回复了。新人报到,以后会注意的,
    那我按着你的方法重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我用的是Altium.Designer.Winter.09 在win 7 32位下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装了xp系统,可以使用dxp2004了,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