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uken cr5000 如何出gerber数据

楼主(2011-05-05):
各位:
        请问,谁知道Zuken cr5000 如何出gerber数据,有手顺什么的指导资料嘛?发一个给我被。brucewang-a@163.com

楼主:
能详细说以下嘛?  phototool  出gerber数据时候还需要搭载什么环境或者什么软件嘛》?还是直接用CR5000  BD就能输出》》???

网友A:
用フォトツール和ドリルツール就可以了。自己设置parameter

楼主:
哦,谢谢,我44看

网友(2011-12-26):
引用 网友A:
用フォトツール和ドリルツール就可以了。自己设置parameter

photo tool 和 drill tool

网友(2016-04-17):
能不能再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