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rcad中使用页面模板

楼主(2011-05-05):
有一份其他人用的工程,工程中的页面有加公司的一些设计标注和logo,如何将这个页面导入到自己的工程变成模板么?
谢谢了

网友:
打開他人的文件, 在根目錄下的 Design Cache 找到你想要的 TitleBlock , 點選 TitleBlock 之後並且複製, 然後先開啟一個OLB檔案, 將剛剛的 TitleBlock 貼上去並且儲存OLB文件. 這樣你就有了 TitleBlock 模板. 最後開啟工作中的文件, 打開想要編輯的頁面,  Place -> Title Block -> 開啟剛剛的OLB文件 -> 選取 Title Block -> 放置上去編輯文字 , 這樣就完成了.

网友(2011-06-07):
呵呵,谢谢!我也在找这个。不过能不能做成每次新建的文档都会自动把它加上去?也就是把默认的给换成自己想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參考下圖設定,之後會變成預設值。

网友:
哦,对,没想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