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CB图生成网络变的方法

楼主(2011-05-05):
亲问各位:PCB图生成网络变的方法?    课件中写TOOL-Generate  Netlist 可是在。PCB中没有这一项,求助呀

网友A:
在PCB里面有个网络表管理器netlist manager可以把从pcb中导出网络表
具体的操作是:Tools--Netlist manager--menu--export netlist from pcb/creat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

网友(2011-07-03):
上面的回答不错,很详细!

楼主(2011-09-24):
引用 网友A:
在PCB里面有个网络表管理器netlist manager可以把从pcb中导出网络表
具体的操作是:Tools--Netlist manage ...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