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点BGA扇出没有反应,为什么?

楼主(2011-05-05):
各位大侠点BGA扇出没有反应,为什么?

楼主:
一、建立原点座标:(用PADS 2005 打开没有layout BGA文件)

  1.鼠标右键,点选"Select Traces/Pins",再点BGA的左上角的一个PAD

  2.以这个PAD建立原点座标,Setup/origin.

  二、选择BGA Fanout 的层:

etup/Layers Setup,BGA一般放在TOP Component 层,Plane Typet 选No Plane ,Routing 选 Any,然后“OK”。

  三、设置Fanout的栅格grid

  1.Setup/Preferences/Grids/Fantout Gride(设置成PAD与PAD的二分之一,如果PAD间距为50mil,这时X与Y可以填入25)设置布线默认间距,线宽

  2.Setup/Design Reuls/Default Rules/(设置布线宽度及安全间距)

在PADS Layout 设置完成, 转入PADS Router.

  3 Tools/PADS Router(Aciton 选Open PADS Router, Options选Routing),选Proceed.跳到PADS Router。

ADS ROUTER界面

  1、选择适合BGA FANOUT的VIA。

  在PADS ROUTER中,EDIT/Properties/Via Biasing 选择一个Via(如果没有要在PADS Layout中建立一个比较小的VIA)

  2.选择适合BGA FANOUT的规则。

  在PADS ROUTER中,EDIT/Properties/Fanout
A:在Greate fanouts选Plane nets(Via可以连接到中间平面层)和Signal nets(Via可以连接到当前层)
B:在Fanout Length选Maximum 填写最大的FANOUT长度(如:50)
C:右键-Select Components-选BGA-右键-Fanout
OK.

我按照上面步骤来了3、4遍都是点扇出一点反应都没有,PADS是9.0的;已经崩溃了N次了!大虾们,求解:Q:Q:Q

网友:
请问是否有board boutline?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2011-07-12):
请教一下各位
有按以上步骤fanout也是没via

网友:
我用的是Pads2007的

楼主:
和软件版本没关系吧!多试几遍,别忘了画边框

网友(2011-09-26):
按以上软件还是没反应啊,求解释啊!

网友:
我遇到的不能扇出有下面几个问题:过孔太大,与安全间距规则冲突;捕捉栅格太大,不能捕捉到BGA焊盘之间的中心

网友(2011-12-28):
以上方法试过,也没有反应,求解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有两个因数照成
1,Grid设置的太大,可以把Grid设置位0
2,规则设置不对,最好把元件的Clearance设的小点,包括same net的,可设置为3mil,扇出后在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