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画不规则焊盘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1-05-05):
请教一下高人,如何画不规则焊盘,具体操作步骤有哪些,谢谢!!!

网友:
先在PCB Editor里画出需要的不规则焊盘(Shape格式),然后在Pad Designer里调用该Sha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着做一下,如果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我按您说的新建了一个.brd文件,画了一个不规则shape;在pad designer下layers想调用这个shape,可是找不到路径,或者说找不到这个brd文件;请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建立shape symbol类型的.dra文件,画出需要的焊盘,在pad designer找不到可能是因为没设置路径
路径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把.dra文件保存的路径添加以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