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发文件给板厂了,可是如何改覆铜与走线间距?

楼主(2011-05-05):
我改哪里都不奏效,总是默认的0.127mm,觉得挨得太近了,我想改到0.2mm啊.请问高手如何改啊?谢谢.

网友(2011-08-13):
你是用动态铜还是静态铜?

网友:
只能手动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早就解决了,在规则里设啦

网友:
楼主能详解细说下吗,吾辈当感激不尽!

网友:
在约束规则中,设置shape和line的间距为8个mil 就好了。

网友:
具体设置每个网络之间的间距怎么搞?比如其余的shape之间的距离都是10mil,但是就想把+5v和+10v的shape之间的距离设置成20mil。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