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16.3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38 WARNING(SPCODD-38): Terminating character ':' not found on line 2423.
              ERROR(SPCODD-47): Packaging can 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file E:\IP CAM-HI3512\allegro/pstxprt.dat could not be loaded. There might be syntax errors in this file. Ensure that the syntax is correct before proceeding.ERROR(SPCODD-382): Error at line 2423 in file E:\IP CAM-HI3512\ALLEGRO/pstxprt.dat. Error loading the parts list file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IP CAM-HI3512\ip cam-hi3512-main.dsn" -n "E:\IP CAM-HI3512\ALLEGRO"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 Done ***

楼主:
错误如下提示:

Error: Line 9202 in file D:\IMX352\NETLIST/pstxnet.dat:
   Could not create new pin inst <logicalPinName>
 Detected in : pstReadNodeSec
Error: Line 9202 in file D:\IMX352\NETLIST/pstxnet.dat: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Detected in : ddbLoadPstXFiles
#155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倒腾了好长时间终于锁定是一个芯片封装symbol里面有“/”,“_”,pin名为“NC/R_FB”,但是我原来做的时候有“/”,后来我去掉“_”,pin 名为“NC/R/F”,可以了,但是后来我又改回去了,即pin名为“NC/R_FB”,又没有上述错误了,可生成网络表,真是晕倒!

网友(2012-12-07):
解决方法:用NOD pad++或其他能显示行数的记事本文件打开pstxprt.dat,找到line 2423(第2423行),看有什么问题。

一般定位了器件就好解决问题了。比如我的第1112行:PART_NAME R 1 'R_R0603_NC':;

我觉得是一个器件的索引R和1之间有空格,找到器件后把空格去掉,重新更新索引编号。出网表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