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Annotation.txt 哪里有错误

楼主(2011-05-05):
         Forward Annotation
                               ------------------
                         10:19 PM Thursday, May 05, 2011
                Job Name: C:\WDIR\MyPrj\NIOS\NIOSii\PCB\NIOS.pcb

Version:  01.01.00
     The PDBs listed in the project file will be searched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only for parts not already found in the
      Target PDB.
     The schematic source is a Common Data Base.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elevant symbols repackaged.

     Common Data Base has been read
     Target PDB Name: Work\Layout_Temp\PartsDB.pdb
     Number of Part Numbers: 20
          Part Numb: AMS1117 -> Vend Part: AMS1117
          Part Numb: Cap220UF -> Vend Part: Cap220UF
          Part Numb: Cap0805 -> Vend Part: Cap0805
          Part Numb: Cap1210 -> Vend Part: Cap1210
          Part Numb: Cry_50M -> Vend Part: Cry_50M
          Part Numb: DC_POWER -> Vend Part: DC_POWER
          Part Numb: EPCS4SI8 -> Vend Part: EPCS4SI8
          Part Numb: EP2C8Q208 -> Vend Part: EP2C8Q208
          Part Numb: FB -> Vend Part: FB
          Part Numb: Header10 -> Vend Part: Header10
          Part Numb: Header25x2 -> Vend Part: Header25x2
          Part Numb: IS61LV25616AL -> Vend Part: IS61LV25616AL
          Part Numb: JS28F320J3D -> Vend Part: JS28F320J3D
          Part Numb: K4S281632K -> Vend Part: K4S281632K
          Part Numb: LED -> Vend Part: LED
          Part Numb: Res0805 -> Vend Part: Res0805
          Part Numb: SMB -> Vend Part: SMB
          Part Numb: SW -> Vend Part: SW
          Part Numb: SW_90 -> Vend Part: SW_90
          Part Numb: SW4 -> Vend Part: SW4
     Number of Part Names: 0
     Number of Part Labels: 0

楼主:
Checking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symbol properties and PartsDB properties

     Checking the validity of the packaging of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Only the first error in symbols having the same
      Reference Designator will be reported.

     The packaging of all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arts DataBase data for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Symbols that were not prepackaged will now be packaged correctly.

     No errors in Existing Schematic Packaging.

     The Common DataBase has been read and will be packaged.
     Clustering 109 Symbols:
             109  ********
             100  **************************************************
              50  **************************************************
     Clustering is Complete

     Packager Assignm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楼主:
187 nets were found containing 676 pins
     101 components were found

     WARNING: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K4S281632K.

     WARNING: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IS61LV25616AL.

     2 Pin application warnings found as noted above.

     Creating a formatted Schematic Netlist (LogFiles\SchematicNetlist.txt)...
     A formatted Schematic Netlist has been created.

     The Logic DataBase has been compiled from the Schematic Design.
      Use Netload to bring the Component Design into sync.

     This Logic Data was Compiled with 2 warnings.
      Erroneous results may occur if not fixed.

                                     NetLoad
                                     -------

                         10:19 PM Thursday, May 05, 2011
                Job Name: C:\WDIR\MyPrj\NIOS\NIOSii\PCB\NIOS.pcb

Version:  02.11.12

        Netloading the Layout.  Unused components will be changed to spares.

        Unconnected pins will be set to net "(Net0)".

        Schematic reference designator changes will be forward annotated.

     "C17" is being converted from a spare to a "Cap0805" part.

     Netloa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ith 0 warning(s).

     Back Annotating...

pdating Logic Database...

     Version:  99.00.05

     No changes made to Existing Schematic Packaging.

     There is no symbol data to be back annotated to the schematic source.

楼主:
  The Logic DataBase has been updated and the Common DataBase has
      automatically been brought into sync with the Logic DataBase.
      Please proceed with your design.

     Finished updating the Logic Database.

     Creating a formatted Schematic Netlist (LogFiles\AfterBakAnnoNetlist.txt)...
     A formatted Schematic Netlist has been created.

     Creating a new netlist text file (LogFiles\KeyinNetList.txt)
      from the Logic Database (Work\Layout_Temp\LogicDB.lgc)...
  A new netlist text file has been generated.

                 Beginning Netload on the Layout Design.
           ---------------------------------------------------

Forward-Annotation on the Layout Design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re were 0 reassignments of nets.
There were 0 traces broken back.
There were 0 nets removed from the Layout Design.

楼主:
这是一个forward 的log, 是什么原因不能Foreard 呢?

网友:
  WARNING: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K4S281632K.

     WARNING: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IS61LV25616AL.
这2个元件是不是在原理图里面更改了part number。导致LIB中不能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