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转成15.5的SKILL

楼主(2011-05-05):
10金币
如何将allegro 16.2的PCB转成ALLEGRO 15.5的呢,如果需要16.2的升级补丁也提供下地址,在论坛里搜了半天都没找到,我其实就是用ALLEGRO 16.2一块板子上面多个的封装库,那位有其它方法也指导下,非常急,非常感谢!

sky1236 -10

网友:
第三页不是有吗?
将dra File版本从16.x降到15.x 已更新

网友A:
    仅适用于16.x版本,使用前请保证以下文件存在X:\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vc5\downrev15.exe

    简介: 将Board file从16.x降到15.7(调用downrev15.exe)
    -----------------------------------------------------------------------------------
    加载:  load("x_downrev15.il" "deargds")
    -----------------------------------------------------------------------------------
    命令: downrev15
    -----------------------------------------------------------------------------------
    说明: 执行命令后选择保存路径
    将Board file从16.x降到15.7.rar

    引用出處 http://bbs.epla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fromuid=3

楼主:
    我连这个文件都没有啊X:\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vc5\downrev15.exe
    这个升级补丁到哪里下载啊

楼主:
    我的转换过来之后只是生成了_temp.dra,而且还不能打开,提示ERROR(SPMHUT-41):File selected is not of type Drawing.
    不知道版主只是一个封装的降版本,还是单板的降版本,为什么有的人生成的是转换完后brd文件呢?

网友B:
    1.先将16.2转成15.7,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561-1-1.html
    2.再将15.7转成15.2(file-export-save design to...)
    good luck

网友:
    能不能直接从16.3转成15.5呀.很需要这样的SKILL.如果从16.3转成15.5还要再转一次.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试过用skill实现这个,不过可以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试过了,转过去的板子,15.7版本根本打不开啊

网友:
    这个是成功验证过的,楼上再在坛里找一下!

网友(2012-03-13):
    把能直接从16.3转成15.5呀.很需要这样的SKILL.    LZ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适用于16.x版本,使用前请保证以下文件存在X:\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vc5\downrev15.exe

    简介 ...

    这个好像不能降到15.5   我试了也不行。你试的可以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這個不是Skill,是原本軟體就有的降檔程式喔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B:
1.先将16.2转成15.7,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561-1-1.html
2.再将15.7转成15.2(file-export- ...

是否转为15.7后要想再转为15.5的话还必须的用15.7打开执行“2”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还得再装一个15.7版本啊?

网友:
这个可以另存就好了

网友:
SKILL 网站有,中午查了一下

网友(2012-11-14):
这个我验证过没问题,唯一不方便的就是需要15.7来过渡一下.如果省去这一步那就完美了.

网友:
16.3确实可用那个工具转成15.X版本的,15.7和15.5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2013-08-07):
    來給他研究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