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简单的RF电路板

楼主(2011-05-06):
小弟是学机械的 因为研究需要做一块简单的电路板
RF天线 2.4GHz的频率
其他方面都好说
如何连接Radio Tranceiver 和天线之间我不是很确定
难道只是计算一下连接线的阻抗
让它等于50欧姆就可以了
需要其他方面的处理吗?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么简单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推荐我去看一下的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如不需要过FCC认证,用频谱仪看看或实测只要发射功率达到你要求就好了,计算不得那么多.

网友:
芯片处的阻抗与天线的阻抗是不一样的,中间要经过一个阻抗匹配网络,才能把信号经过天线收发,不是简单的加一个50欧的导线。由于PCB的设计与工艺不同,即使你接照厂家的设计指导来做,出来的效果有时也不太理想。建议调试阶段加一个pi型电路,把电路调节到高质量状态。

楼主:
谢谢。阻抗匹配网络?是说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吗?

网友:
为了同其他级相连接,常常需要把不平衡放大器的输出信号转换成平衡信号,所以就要用平衡-不平衡转换器把平衡线或电路转换成不平衡线或电路。反过来也是可行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器也能把不平衡状态转换成平衡状态。使用时,要求阻抗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