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触摸控制板,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1-05-06):
这是小弟刚画的触摸控制板,用的是ATmel的ATtiny88芯片。第一次画这种功能的板子,不知道是否可行,望有做过这类板子的DX或牛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指导呢?这论坛发个问题求教,好几天都没人理。。。

网友(2011-07-06):
这个触摸按键怎么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指导呢?这论坛发个问题求教,好几天都没人理。。。

你以为是上学有老师交呢?
这个问题网上现成的答案多的是,总想吃现成的...

问下:你平时用什么搜索引擎?

你又用了什么关键字进行这个简单问题的搜索?你和你身边的哪些工程师做过交流?

(总的来说想问的问题是表达出来了,只是寻找问题答案的方法上需要学习...  )

网友:
咋看下还算流畅,细节需多考虑
1.触键封装不对_未开窗(建议查找相关资料学习或直接和你的制板厂沟通)  ?导电橡胶键?静电电容键?
2.过孔小(无形中把普通的双面板工艺按多层板的工艺做了。当前板的密度不高,10mil走线加宽至12mil或更宽走,过孔如按0.4孔径设定...,过孔加阻焊)。

其它评价省略...

网友:
如论坛:
塑胶按键开关的封装怎么做?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1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