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异形钻孔的制作

楼主(2011-05-06):
刚刚转用cadence,不太熟悉

需要在板子上开一个异型孔(无电气属性),形状如图。

请教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pads里是这样操作的,只要在输出的钻孔层上面手动画2dline就行了,不知道在allegro里面是不是这样处理的,敬请高人回答!

楼主:
虽然问题比较弱
大家也不要吝啬嘛

网友A:
allegro里面也只画个OUTLINE层就可以,GERBER出来就好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那就对了,PADS与ALLEGRO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里面也只画个OUTLINE层就可以,GERBER出来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