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后,靠近板框的孔会与KeepOutLayer层出现圆弧连接,怎么设置会使此地方不产生圆弧

楼主(2011-05-06):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图所示:
经PCB设计完成后,我进行TopLayer层的GND网络敷铜,发觉靠近板框的孔(非地网络)会与KeepOutLayer层出现圆弧连接,这些圆弧会不会影响工艺?在PCB生产的时候,钻头会不会顺着这些地方进行切割?如果是顺着这些地方进行切割,那这个地方就不是一条直线了,而变成了圆弧形状?我的PCB是个长方形的(就算是顺着圆弧切割,可能问题也不大,很微小的地方,可以忽略不计吧)只是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设置一下,使得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看着这些KeepOutLayer层多出来的圆弧实在看的是有点别扭。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o\(^_^)/o

楼主:
给点建议吧,各位。。

网友:
用了好久 ,没看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