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ass间距规则问题

楼主(2011-05-06):
如图所示在一组Class中,按照一个高人写的约束教材说CLS1后面的规则是与其它网络的间距,A0-A7后面对应的是Class群组内部各线的间距,但实际电路中A0-A7与其它的NET的线并没有按15MIL的间距生效,还是10MIL,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论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0-A7后面对应的应该是Class群组与其它网络的间距。
A0-A7后面对应的值没有继承SCS15MIL,而被SCS10MIL覆盖了!

你试试看。
然后告诉下结果!

楼主:
楼上好,你的意思是如果A0-A7后面的值如果与CLS1后面的值不同,那么A0-A7网络与其它网络的间距都是以A0-A7后面的值为准?如果这样的话上次那教程就写的有问题,那么如果想A0-A7与其它网络但又不是群组的间距大点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留下你的Q**Q,,我加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刚刚验证了一下,我之前的回复是错的。
并且你的操作也是错的!
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其中DEFAULT是sd_addr  class内部走线之间的间距;sd_addr-data是sd_addr  class 与sd_data  class 之间的间距。

注意:NCLs 是net class的简写;CCLs是net class-class的简写。他们所在的行所分配的规则即为其要遵守的规则。

网友:
你设置得不对,class规则是在net class-class里设置,面不是在net里设置。 别人的文章不一定全对的,有时要靠自己摸索

网友:
嗯,5楼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

楼主:
呵呵,Class与Class的间距我设置OK,我问的意思是Class与其它不是Class Net的间距该如何设置?

楼主:
搞定了   在NET CLASS下要建立个和自己名字一样的CCLS用来设置内部线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在NET CLASS下要建立个和自己名字一样的CCLS用来设置内部线间距

CCLS怎么创建,能否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对这个我也不熟,受教了..顶顶更健康~

网友: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