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former 一边接地,一边接1.8V的直流电源作为偏置

楼主(2011-05-06):
    我是做家用路由器的,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网络插座进来就接了transformer,transformer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靠近插座的这边是通过电容接地的,而靠近mcu 那边的却是接1.8V的直流电源,我想请问,这1.8V的电压起什么作用。谢谢各位! % O0 h. Z. j1 h$ e

网友(2012-09-07):
这个1.8V是给信号提供一个偏置,因为从RJ45进来的是差分信号,电平差只有200mV,而内部结的PHY芯片UTP接口规定接收电平没有毫伏级别的,如果PHY芯片是1.8V,变压中心抽头就接1.8,还有2.5,3.3等各种电平,具体参考PHY芯片的DATASHEET吗,这种结电源的PHY的UTP口是电压驱动的,此外还有电流驱动的,就不需要接电压,直接电容接地就可以了 。

网友(2012-10-08):
2楼说的RJ45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