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L电源和地的设置疑问

楼主(2011-05-07):
本人在用HDL画电路图,图中有好多电源和地。某些参考书上有两个说法:
说法一:对于元件的电源,接地管脚,需要接上电源以及接地符号。
说法二:电源和地的网络一律采用网络标号的方法实现电气连接。为保证电气连接正确,不准采用图形符号的方法实现连接。

这两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的吗??究竟在HDL电路图连接电源和地时候,应该使用图形符号(如图1所示)?

图1
还是直接用网络标号(如图2所示)?
图2

楼主: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都用此方式, 说法一:对于元件的电源,接地管脚,需要接上电源以及接地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