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网络颜色显示

楼主(2011-05-07):
    RT,已经改变了网络的颜色,可就是没有效果,就是不显示已设好的颜色。这到底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有人知道要怎么搞嚒?

网友(2011-08-06):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按快捷键 “N”;有个Show/Hide选项。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网络色彩你设置完后,3楼的要点你要试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网络线颜色是怎么设置的,因为我改过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如果你的显卡不支持也是没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你说的是鼠线的颜色么?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99到AD9最后一个版本,没发现能设置成功的,倒是发现装在不同的机子上偶尔会发现默认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感觉跟工作台有关,可以新建工作台,设置颜色,新建工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