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win7系统安装orcad16.3破解板运行提示,请看图片,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7):
 请高手指教:win7系统安装orcad16.3破解板运行提示,请看图片,如何解决?

网友:
建議先去修改環境變數,  當不成功的時候就是要重裝.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03-1-1.html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网友(2011-08-29):
把W7的防火墙关掉旧行了

网友:
使用兼容XP模式安装  可以成功的
已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