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PCB铺完铜后,铜皮显示为下面所示那样

楼主(2011-05-08):
如题
如何把网格铺铜改为整块铺铜?

谢谢

网友:
change shape的Fill  Type   不要选static crosshatch   选Dy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哟,我试过啦.郁闷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设置要改呀!!!!!!!!!!!!!!!!

楼主:
我这是4层板,把4层都打开啦.重新铺铜可以,为啥修改以前的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