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看懂电路图,求指点

楼主(2011-05-08):
怎么能看懂电路图,求指点

网友:
先看一些电路的书

网友:
其实电路就是电阻和电容和电感和IC组成的一些电路拉 和三极管啊 二极管啊 你只要知道这些元件的作用和怎么用就可以了 不用知道它内部怎么运动的 做设计师就知道怎么用就好了 我一直从事电路MIC电路 其实刚刚开始看觉得好难 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 好很多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教教我嘛,要得不。

网友:
看看某一块IC的specification,那个上都有对这块IC的用法的说明,包括PIN define, 和怎么接外围线路,按照specification上说的画,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先看DATESHEET吧,慢慢来,我也在学习

网友:
其实按照楼上这位大哥说的也不时不无道理 现在的IC 和各类电子原件人家都给你数据手册的拉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拉 但是你在选时应注意:1 :电路电流2:电容耐压和ESR3:时间的响应4:各级阻抗的匹配5:基准电压设定6:FCC CE规定  最后就是一定要懂如果你的PCB出来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呢!

网友:
最主要的你得有电子线路方面的基础
如果没有基础,你让孔明来搞CPU他也搞不出来
先找点基础的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