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出图不能添加层

楼主(2011-05-08):
win7+spb16.3
如图红框中怎么没有了选取单个artworkd小勾勾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有的啊!是不是lz没有打开什么选项啊?

网友:
你这个不是正常的吗,有什么不对呀

网友:
没遇见过,应该是哪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肯定你自己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是用图上的破解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那个显示是正常的呀!你要在光标移动到TOP的子层上右击就有了ADD,你自己看吧!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的意思不是添加层,而是选择出那一层的gerber的小勾没了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5-20 10:18):
找到原因了,是formpath设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