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F2d line转板框type为灰色不能下拉选board outline

楼主(2011-05-09):
在AUTOCAD中合并线段,用pedit 命令
PEDIT- M-选择线段- 合并(J) 可成一条多线段
导入PCB还不是封闭图形,
用combine板框为shape但是右击选Properties弹出对话框type为灰色不能下拉
在网上看了好多都说DXF直接可以转outline,我试了好久都没有成功,请教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
你用这附件试一试闭合.

网友:
可以的,你没有闭合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问题解决了
你给我的dxf是可以的,但是别的dxf试了好多次,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Layout里只有封闭的多边形框才能转为Outline;
必须先在Autocad中将多段线合并成闭合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