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个忙,关于学习PADS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09):
本人是自学pads2007,之前只是对99SE有一些了解,没有其他的理论基础,自学PADS2007到现在有3个月了,也练习画了双层板和四层板,但是因为没有专业人士的指点,只是自己看教程琢磨,也不知道很多过程和结果是不是正确的,现在因为即将面临要换地工作的问题,想从事Layout工作,请问各位:怎么样检查自己所学的是否能从事PCB Layout的工作了呢?或者说怎么样算学有所成了呢?请各位给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把你画的PCB发到论坛来嘛,让大伙给你点意见

网友:
给自己点勇气就行了,把做好的产品直接发上来

楼主:
呵呵,好的,我这就上传上来

网友:
怎么是原理图,不是PCB。既然看了,便顺说一几句:
1、同一条连接线没必要搞两个OFF-PAGE,有一个就行了。
2、元件的VALUE没显示出来,显示的是PART TYPE,PART TYPE一般情况下不是显示出来的。
3、地符号在统一朝下,特别是不能搞才朝上的。

楼主:
例六.rar (999.25 KB, 下载次数: 69) 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线布得不错,但就是这一大片大片的没属性的铜皮……
还有很多过孔和走线短路了。
建议去买本关于EMC和高速线路的书学学。

网友:
一塌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唉,还得加倍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jimmy具体的再给点建议了,或者指出明显存在的问题、缺陷,谢谢!

网友:
没看到PCB,只有原理图吧

网友(2011-06-11):
如果一个设计连最起码的开路,短路都不能保证.

还有必要继续检查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