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自制原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如图,怎样让REST VCC GND 这三个的字符变成水平的啊
我看书上都是水平的
求方法.................

网友A:
如果要想水平的话,就插入文本就行了,然后点击元件,把REST VCC GND visible的勾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想水平的话,就插入文本就行了,然后点击元件,把REST VCC GND visible的勾去掉即可

难道不能让它直接变水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