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来的线上进行修线时,线上有个小方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9):
(图片)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建了Group了,线上有Group的属性 你去掉就好 EDIT/group/Define Groups 把对应的group Disband掉就 ...

define group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2011-05-11):
    cadence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我用gloss时好多线被修改了,郁闷ing

楼主:
    按照上面的方法,我看到GROUP里边全是空的呀,没有任何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以上解决方案!!

    楼主在武汉哪里啊,我也在武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建了Group了,线上有Group的属性 你去掉就好 EDIT/group/Define Groups 把对应的group Disband掉就 ...

同意以上解决方案!!

网友A:
    应该是你建了Group了,线上有Group的属性 你去掉就好 EDIT/group/Define Groups 把对应的group Disband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但是我忘记是怎么解决的了!真是抱歉哦!

楼主:
    因为是改版的,等长都已绕好了,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每根都重新画线很费事的,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
    重新画线!

楼主:
    Cpoint,请问在哪里取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