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层板能不能做阻抗控制?

楼主(2011-05-09):
    请问两层板能不能做阻抗控制?

网友:
    不能 你问厂家的话反馈也是说不能的

楼主:
    为什么不能做呢阻抗控制呢?

网友:
    也可以做……

楼主:
    也可以做?请指教?

楼主:
    请问:flyingc381   ,要怎样处理,就可以做呢?谢谢

楼主:
    请问:zhangsenzhixing ,为什么不能做呢?

网友:
    跟lz一起等答案!

网友:
    单面布局,布线,反正铺地线不就可以控制阻抗啦!

网友:
    可以控制,可以让同层走线用铜皮包围,si9000有计算方法,不过要是走线很多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当然可以控制,只要走线下方有足够宽的连续的地铜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做过二、三十个版本的机顶盒都是2层板单面布局的 表层走线 底层基本是整个地 ,你别看计算阻抗的软件能算出来  但是当时我们找了二、三个制版厂家给的回复都是控制不了!现在制版工艺不清楚能否控制了 ,应该还是不行的吧!我觉得不能以软件为准 要以实际为准!(我当时的板都是1.6MM厚的)

网友:
    可以做阻抗啊,我们也有做两层板,找板厂计算的阻抗,是可以做出来的啊!!

网友:
    看你想控制到多少,如果5mil线宽想控制到50欧姆,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线粗一点儿的话,共面波导,还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