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Explorer问题

楼主(2011-05-09):
点击allegro PCB Design HDL 620: Allegro Project Manager里的Library Explorer老是出现
好像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吧,请大虾们解决,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Allegro Project Manager 裡面File-> Change Product 改為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PCB Librarian Expert) 再試試

楼主:
谢了
但是我在Part Developer里的File->Change Product 改為 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就是不行。而在你说的里面改就可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錯誤訊息是在Library Explorer ,所以必須去改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PCB Librarian Expert),
Part Developer 里面改Allegro PCB Librarian XL,只會針對Part Developer,
而Library Explorer 還是Allegro PCB Design HDL 620,
因為不同的Product 有些功能是不開放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