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问题

楼主(2011-05-09):
对于bottom铺好的电源平面,如何加散热钢网的?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啊

楼主:
没人告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网友:
传说中的网状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在铺好的铜皮上。露出没有加防焊剂的那个样子,这样上面就有了锡膏,起到了散热的效果,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在soldmask层加一个shap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6L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