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Expedition PCB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09):
小弟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目前遇到以下两个问题,还望达人指教,先行谢过!
A.不知道怎么使用“place measure”选项测量距离,感觉点击了之后鼠标不显示相应目标的中心点。。。
B.打开一个PCB文件之后,不能用鼠标直接拖动查看电路图的不同部位,鼠标只能放大或者缩小,能不能像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里面一样直接用鼠标随便移动电路图啊。。。。。。。

网友:
按住中键拖动就可以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

点第二个。
B可以VIEW里面MOUSER MAPPING 换成右键移动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