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Tools 里面的pads-》allegro布局怎么用?

楼主(2011-05-09):
EDA365 Tools 里面的pads-》allegro布局怎么用的?哪位大大给解释一下,或给个教程。谢谢。

网友:
这个是将PADS中的导出的器件坐标文件转成Allegro格式的坐标文件。

楼主:
谢谢斑竹,不只有什么用处。要是能转PCB文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不只有什么用处。要是能转PCB文件就好了。

    这个功能在规划中,有些难度,会在以后的版本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