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个si基础问题,入射电压,反射电压,传输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1-05-09):
最近在看Bogatin写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在167页提到入射电压+反射电压=传输电压,我觉得这个表达式有问题,应该是入射电压-反射电压=传输电压才对,后面也提到了入射电流-反射电流=传输电流

网友A:
电压依参考电势点的不同,可为正,也可为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个问题,参考电源平面时,电场方向也是trace+++指向plane---,可电源平面的电平比高电平还高。电场一般是高电平指向低电平。高手们能给简单易懂的说明一下么,感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实际是波的传播过程,波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幅值的叠加。
所以才会有:入射电压+反射电压=传输电压
另外入射电压,反射电压传播方向相反,所以电流才相减(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相反的电流波叠加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交流和直流要分开考虑,这是电路一个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模电书上有讲到。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

网友(2011-06-08):
引用 网友A:
电压依参考电势点的不同,可为正,也可为负。

这个解释是错误的。
Bogatin的那个是电磁场的边界条件。
在边界上,切向电场或者法向磁场是连续的,也就是边界两边的切向电场或者法向磁场连续。
对应于切向电场,就变成了总的电压连续。也就是入射电压+反射电压 = 投射电压。
和电压的正负无关。

在直流可以看是交流的特殊情况,直流时候反射=0.所以只是分压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回答太好了,谢谢分享